楼主(2013-07-08):
我这里有个项目,一个工段是西门子的PLC400系列 一个工段是欧姆龙的CJ1系列的CPU ,我想满足两个不同CPU之间的通信,手头没有具体方案,求助,有什么办法可以互相通信。

或者更换欧姆龙其他系列的CPU,只要满足能够和西门子400系列通信,

网友A:
可以考虑欧姆龙PLC加一个PROFIBUS模块,然后通过PROFIBUS实现通信,其实最好还是考虑MODBUS,应该不用加硬件即可

网友B:
MODBUS不用加硬件即可

网友C:
直连的话应该找一个双方都支持的协议,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可以在它们的网络中增加一个上位机做协议翻译,两个甚至更多种的PLC都可以上位机来互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