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印刷机械专用控制器:
在相关网站上得知BLS-55DW电磁调速转差离合控制装置是在原ZLK-1S,ZDVS1-55DW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更新换代产品,代替原来带凸轮机构的印刷机的滑差电机控制器。并增加了缓冲调速,缓慢调速和原动机启动联锁保护,点动速度设定,能实现恒转矩平滑无极调速。小四开印刷机械的控制部件采用该产品虽然原始,但非常经济,与现在采用变频器却方便不少,鉴于小四开印刷机械的特点,特把相关资料整理如下:

主要技术参数:
1:控制器电源电源:AC220V/50HZ
2:最大输出:直流90V /5A
3:转速变化率:不大于2%
4:测速发电机电压:三相中频30-45V
5:稳速精度:小于0.5%
6:馈电输出:-15V/100m A
7: 速度指令:0-- -5V,缓慢起动3-30S 可调。
8:调速范围:10:1 或 20:1
9:控制电机:0.55-55kW
基本组成:给定指令环节,速度负反馈环节,前置放大环节,移相脉冲形成环节,可控硅激磁回路组成。
速度指令信号经过给定积分电路输出后和反馈信号比较,其差值进入前置放大器放大,放大的信号与锯齿波叠加,改变差值信号大小,即改变放大器导通程度,改变了充电时间常数,使触发电路产生脉冲移相,可控硅的开放角改变,使离合器的激磁电流得到控制,最终达到改变励磁电压的目的,连续调节给定电位器,从而控制了电机的转速实现无极调速。
接线图:测速发电机机
转速表
K1
K1  K2
调试和运转说明:
W1为转速整定电位器:一般调整电机离合器转速不超过设定的上限转速。
W2为转速表校正电位器,调整时,用数字转速表或轴测式转速表测量电机离合器转速,再调W2使转速表指示值与实际测量值一致即可。
W4为P调节电位器,可稍微调节在转速有明显转速摆动的时候消除摆动现象。
W5为升速缓冲电位器,可按实际需要微调。
W7,W8电位器用于分别设定二档转速。
特殊情况:外部给定电位器的中心抽头如果不通过开关K1接在13端,而是直接在14端。信息来源:中国传动设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