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前几天,电脑总是自己关机,清了一下土,稍有好转。
这两天总是突然没电,闸也没跳,昨晚连续犯了两次这毛病,这才注意到不止是电脑主机的问题……
大家猜何故,答案晚上揭晓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A:
比如CPU风扇出了问题

网友A:
比如电源系统问题

网友B:
说了不是电脑主机问题,难道是你家的电表进线有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坑爹的。

网友C:
电表 开关  插座导线接触不良,均在故障范围

网友D:
可能性太多了,我是遇到过是1.CPU风扇 2.内存条 3.电源 或者把灰尘扫扫。

网友E:
是不是交流电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F:
插头松了。

网友G:
静等答案;
接触不良,或者瞬间短路(瞬时恢复),都有可能引起电压短时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交流电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你答对了,闸箱的上口线松了

网友H:
貌似复杂的问题 答案往往很简单

网友I:
接触不良这是
我也试过

网友J:
没让你电脑挂了算你走运,还来显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没让你电脑挂了算你走运,还来显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