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维修

楼主(2013-07-09):
前几天现场报修一空调不能制冷,(坑爹的我不懂制冷也要上去看啊)。到了现场拆开机器,检查蒸发器还是很干净的嘛,但是发现现象是有时制冷,有时候不制冷。说明压缩机是工作的嘛。呵呵于是我跑到外机检查,发现压缩机能工作,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停机,(难道是过热保护),拆外机控制盒发现坑爹的风扇电容啊,换掉电容后,空调工作就正常了哈哈。

网友A:
LZ是新手吧

网友B:
真实坑爹呀,现在这产品质量是越来越差了。
怎么能成这样呢

网友C:
上次我们这的机房专用空调坏了,我也是冒着汗拆到最里面发现是跳闸了!!

网友D:
回复2楼zhang775482731及楼主:
维修经验介绍,很欢迎;但“坑”不“坑”的词语,个人建议少用或不用,毕竟是技术论坛。
技术工作者,有其技术用语和技术风格。

网友E:
这个真没遇见过!
电容怎么会成这样?

网友F:
电容是易损件!坏掉正常!

网友G:
曾经检修过一个三菱重工的电气房用的空调,经检查是相序保护器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现场报修一空调不能制冷,(坑爹的我不懂制冷也要上去看啊)。到了现场拆开机器,检查蒸发器还是很干净的嘛,但是发现现象是有时制冷,有时候不制冷。说明压缩机是工作的嘛。呵呵于是我跑到外机检查,发现压缩机能工作,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停机,(难道是过热保护),拆外机控制盒发现坑爹的风扇电容啊,换掉电容后,空调工作就正常了哈哈。
压缩机停机是因为压缩机内部有过执保护(保护开关在电机线圈上)

网友I:
质量真差啊

网友J:
电容损坏很正常,更换时在原来耐压基础上选大一号的

网友K:
没           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这个是去年刚换上去的,旁边用了8年的还没鼓还没爆。

网友L:
有些厂家出的这种电容质量不好,去年,电风扇里的电容坏了,我们公司买回20个,换上,用几天又坏了,砸开解剖一看,里面是用蜡封装的,表面灌封了一层环氧树脂,这种电容一般都是CBB型的,外壳里应全是灌封的环氧树脂,这个厂家用蜡代替的,里面的电容也不是CBB的,用手掂量一下重量也能大概试出好坏,用蜡封装的重量轻

网友M:
这个电容烧的有水平 啊

网友N:
便宜无好货!买名牌电容!风机电容坏了,风机不转,热量散不出去压机过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