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以前改造的一个项目。最近老是报警。

就是米斯米继机械手臂 报警 。内容是过载。

大家猜猜什么原因。

首先说明了,  真实原因不是过载。猜对有奖。。

备注说明:
机械手 米思米:RS206 (输入DC24V 额定3A)
机械手控制器          米思米:EXRS-C1 由MW:SE-150-24提供电源。

网友A:
不知道,帮顶....帮求助.

网友B:
行程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没有设置好
不是的

网友C:
程式问题亦或手臂旋转过大

网友D(2013-12-23):
回复 网友C:
您好,几位大哥,我见你们有谈到EXRS-C1这个机械手驱动器,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软件。就是RS-Manager这款。你们有的话,或知道哪里能下载的话给我一下,十分感谢!我的邮箱:41410318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几位大哥,我见你们有谈到EXRS-C1这个机械手驱动器,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软件。就是RS-Manager这款。你们有的话,或知道哪里能下载的话给我一下,十分感谢!我的邮箱:414103185@qq.com
好的。。
C1是米斯米 的吧?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Du35m 密码: 33md

网友E:
传感器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