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此文针对接线端子应用于压缩机中的电气连接日常检修故障说明,及其各类注意事项

1.在实际检修中,遇到室外风机运行、压缩机不运行,供电电压正常,断电测量压缩机引线结果为线圈开路时,不要先下结论为损坏,要打开接线盒,测量接线端子排后再确定故障原因,供电线损坏引起压缩机工作不正常占到一定比例。

2.检查结果为压缩机供电线损坏。接线端子排一般也会生锈,如果只是简单更换接线卡,由于接线端子接触不良,而压缩机工作时电流较大,容易引起打火,时间不长还会再次出现同样的故障,所以在更换接线卡时,一定要用砂纸将接线端子表面锈斑打磨干净。

3.压缩机供电线线卡烧坏,一般为压缩机长时间工作在过负载状态下引起的,运行时电流大,压缩机表面温度较高。处理完接线端子故障,检查压缩机接线端子排损坏原因,冷凝器脏堵、室外风机转速慢、电容损坏都会引起压缩机在运行时电流大,表面温度过高。

4.检查压缩机不启动故障,如电容底部发鼓,拆下电容,将其底部放在平面上,如站立不稳左右摇晃,则压缩机电容肯定损坏,直接更换即可。

压缩机是制冷的心脏,无论是空调、冷库、化工制冷工艺等等工况都要有压缩机这个重要的环节来做保障!

网友A:
工作了很长时间不凉,是不是少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多个原因,制冷剂少;室外机风扇压缩机工作没。

网友C:
这个不错
可以参考!

网友D: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