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控制伺服正反转 如何设置两个按钮互锁

网友A:
触摸屏只能按到一个按钮,所以做不了互锁。
在互锁也是在程序里面做。

网友B:
呵呵;要用这个也简单的,比如M10  M11;
第一个键设M10 置ON,M11 置OFF,
第2个键设M11 置ON,M10 置OFF,

网友C:
可以利用台达屏的宏功能,制作一组互锁钮控件。

网友D:
台达触摸屏没用过,如西门子有个隐藏功能,威伦通有个有效功能,都可以实现即一个按钮按下另一个按钮则隐藏;

网友E:
台达的屏如果真想在屏上做互锁功能的话,还真得如3楼所说那样利用它的宏功能;不像其他品牌的屏可以利用触控有效使能来做互锁!

网友F:
用生效位元与生效位准可以实现互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