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对于智能变送器,DCS电脑上显示的液位不准,现场没有液位直观测量仪表,现在想要对智能变送器进行迁移操作,改怎么处理好?求指教

网友A:
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是无法确定哪个环节有问题的,除了有其它方法来判定液位的实际数值,否则无参照量来调变送器是不可取的。

网友B:
DCS显示不准有多方原因,其一可查现场变送器是否与DCS显示一致,如不一致、变送器量程与DCS是否一致,如能确定液位的确不准可调整零点进行迁移、根据偏高偏低进行正确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