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最近因为充电电阻导致四台变频器返修  检查都是在市场购买的水泥电阻惹的祸

砸开水泥电阻才发现,市场购买的水泥电阻里面电阻丝都很细  绕的玻璃丝棒也很细,根本达不到功率

普通线绕电阻稍微好一点,直径大 绕线比较粗,适应变频器电容充电瞬间大电流的需要

当然也可以像咸老师的1/4W电阻几十个并联 太麻烦一点

楼主:
进口变频器多用磁片电阻 如伦茨 施耐德ATV58  伟肯变频器  瞬间过电流大

变频器充电电阻要求的并不是功率太大,而是瞬间大电流电阻不会烧断

网友A:
是呀,之前公司的产品就是因为这个把供应商给换了。导致现在一个产品研发把只需要几瓦的电阻,放到40多瓦就怕出这样的事。

网友B:
10W就够了

网友C:
这东西也偷工减料?达不到额定功率?

网友D:
不管什么电阻,只要把功率选够了,就应该没问题。当然买到偷工减料的产品就另说了。

网友E:
偷工减料就不能怪电阻,只能怪黑心厂家了

网友F:
我这里有许多进口的变频器启动电阻

楼主:
充电电阻容易出问题的都是小功率 大功率的电阻功率比较大,里面就是电炉丝加白水泥

我现在都用线绕电阻 功率加大些.

网友G:
黑心厂家太坏,以前买了很多5瓦水泥电阻,看着个头很大像5瓦,砸开一看里面实际就是1瓦的电阻

楼主:
10W水泥电阻 里面电阻丝很细

网友H:
可惜了,对于用户选购变频器时无法打开看电阻是什么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