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好久没搞西门子了,学了一段时间的三菱,输入这个程序的时候没有输出,把输出点全部改成不一样才有输出。

如果要加辅助触点那我用顺序控制指令有什么含义? 还不如全部用辅助触点省事。

网友A:
你可以在顺控程序中不输出,另写一个子程序输出,
如:LD S1.2   O  S1.5   =Q4.1

网友B:
新手还是尽量在程序中避免出现双线圈;

网友C:
双线圈问题是所有PLC都忌讳的

楼主:
不懂的不要乱说,在三菱的步进顺控是可以出现双线圈的。

而且我觉得西门子的步进顺控输入很麻烦,用辅助继电器好得多。

网友D:
是不是只有三菱可以?

网友E:
双线圈可以用,不过要考虑条件不满足时的复位问题和条件满足时因为有其他条件造成不能有效输出的问题

网友E:
在用跳转或调用不同的子程序时,如果用到相同的“线圈”,也要考虑复位问题

网友F(2013-09-03):
引用 楼主:
不懂的不要乱说,在三菱的步进顺控是可以出现双线圈的。

而且我觉得西门子的步进顺控输入很麻烦,用辅助继电器好得多。
你可以理解为 同一个周期不能双线圈好了,

网友G(2013-12-02):
同一个周期不能双线圈

楼主:
我已经习惯用辅助继电器移位的方法编写顺控程序了。
西门子真是麻烦,以后有搞项目的机会也不会用西门子。

竞赛的时候还是在西门子程序上吃亏了, 操作试题里面有西门子脉冲输出控制一个要求是外部开关让脉冲停止,一个是输出给定脉冲数后自动停止,结果要么没有脉冲,要么脉冲不停,要么外部开关停了,给定脉冲不停,最后找到原因了但是在仅仅有2个小时的竞赛时间中耽误了时间,以至于程序没有圆满完成,气死我了 ,三菱比西门子简单得多。

网友H:
西门子200在顺序控制和脉冲控制确实是没有三菱的好用,这点不用怀疑。但是西门子有些优点就是会有一些库指令和一些子程序比较随意灵活调用。这点也就是我喜欢用西门子的原因。

网友I:
双线圈一般都是不允许出现的,尽量避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