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日前做了一个项目,选的是三菱Q00J的CPU和F930的屏,供应商说那个屏没有了,现在都是1030的了,就换了1030但是在用的时候出现问题了,PLC的通讯口是232的,但是屏的口是422的。通讯不上了,用了一个232转换422的协议器也没通讯上,,,,,
想看看有没有那个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坐等。

楼主:
难道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GT1020 GT1030它的接口是分开的,一种是带有232口,一种是带有422口,和Q连接的最好卖带232口的,那可以直接连接,如果是422的,那要按下面的加条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有种方式,如果你不换屏,那要加个QJ71C24通讯模块

网友B:
找供应商换屏,最简单的方法。
加QJ71的模块,一个屏又没了。

网友A:
但是带232接口的这屏用的人较少,货期可能会长些。

网友C:
1030有232口的

网友D:
呵呵;F930后面带有RS232/RS422,所以可以直接联;
GOT1030端子排是连PLC的,有RS422型的,也有RS232型的;
连FX系列用RS422;
你用Q的,定货时应当定RS232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