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3-07-09):
一个做电工的朋友,他们厂里面的设备报废,他就拆下这么一块板子下来,据他说好像还有一个透明的外壳呢,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他说这有可能是台达的一个PLC,但是我搜遍了网络也没找到对应的品牌型号,各位见多识广的师傅们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带编程功能的板子
【方案】
国家发改委:用更强有力措施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还是请您讲解的详细一些,本人比较愚笨

网友B:
像三菱PLC的IO模块
佛山
【方案】
台达多轴运动控制卡在自动PCB印刷机上的应用

网友C:
上面哪些蓝色排列整齐的是小容量的继电器,上端有输入的接线端子,具备I0端子台的功能,右侧有3个接口,确认一下那个30针的是接编程器还是接PLC,可以从这方面找找看。
【方案】
直播回顾 | 图尔克Fluid 2.0智能流体解决方案精彩不断

网友D:
板上和芯片上不都有vigor corp的字样么
百度一下,应该是他们了
http://www.vigorplc.com.tw/gb/product.htm
估计你那货已经被下线了,他们网上只看到有V40的
肉都被吃了……
【方案】
图尔克分布式控制解决方案的模块化厂内物流

网友E:
呵呵;这是台湾的VIGOR,仿三菱的F1系列;程序及存储器等可以直接用三菱F1的;
现在早淘汰了;
【方案】
英威腾液压伺服在压铸机的应用

网友E:
外面还有个塑料壳;
【方案】
台达全自动压合方案 让牙科手术刀组装更柔性

网友F:
六楼
【方案】
无人智能巡检 | 华北工控煤矿井下巡检机器人控制系统产品方案

网友E:
呵呵;只是刚好曾经搞过几十台这种的PLC,所以拔了皮也认的;
【方案】
华北工控:电力巡检走向“智能”,电力巡检机器人前景广阔!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师傅!!!“扒了皮也认识”这句话确实不错,的确是扒了皮了。不过就还是谢谢师傅

楼主:
师傅啊,您就再帮忙,把这个型号的编程软件给我一份可以吗?另外,数据线好像没有卖的,能自己做吗?内部原件与三菱的类似吗?谢谢

网友G:
是丰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太佩服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师傅啊,您就再帮忙,把这个型号的编程软件给我一份可以吗?另外,数据线好像没有卖的,能自己做吗?内部原件与三菱的类似吗?谢谢
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吧;
没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