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9):
就是集成块与PLC有什么区别,可不可以编写程序然后写入集成块内部

网友A:
PLC里面一定有好多集成块,哪个牌子的PLC只能用该牌子提供的软件写出来的程序才能写进去。只有带微处理器的集成块才能写程序进去,这种程序可能是汇编或者C或者其它高级语言写的,但一般绝不会是PLC程序。。。貌似是这样

网友B:
单片机的指令是机器语言可以用汇编或C然后由编译器编译成机器语言;
PLC一般同单片机、输入输出、通讯接口、扩展接口等组成,PLC的单片机里已经固化有一个固件,你可以理解为一个OS,如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PLC分配一段内存存储用户程序,分配一段内存存储用户变量,PLC由梯形图、指令表编程,由PLC内的固件来运行用户程序;一般的PLC为解释型,即由固件来读取存储的程序,然后解释程序功能后执行;PLC运行一般为更新输入、扫描执行程序、更新输出、还包括系统中断(不需要用户干预如通讯中断等)、还包括用户中断等;PLC有一个扫描周期由程序大小决定,有的PLC可以设置为固定扫描周期(即定时更新输入输出);所有PLC指令不能直接由单片机运行;当然你可以将PLC指令通过第三方编译器解释为单片机的机器语言后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C:
PLD,一个大规模可编程逻辑集成器件,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你的某些应用要求,但是与PLC还是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