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文章转自:盘古机械网

  从事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多年,见得的故障千奇百怪,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此说一个不久之前遇到的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经验之谈,如果能给各位同行带来点什么,在下将会欣慰不已。
  西门子G130系列变频器,315kw,两台并联输出,控制一台500kw双绕组电机,一个CU320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时启动,停止,除了地址,参数完全一样。客户保修,显示F30002,过电流。到现场后,备份参数,并调处变频器参数,历史故障记录,F30002,检测变频器功率主件部分,完好。试运行,启动后大概几秒,变频器报警,F00032,1号变频器故障点亮。AOP面板还来不及检测到电流,已停机。根据这个情况,我们首先空载测试,将电机脱开。更改参数,空载运行发现,1号变频器交流输出平衡,但输出端分别对直流母线测量直流电压时发现,U相输出电压偏低10V左右。2号变频器输3相交流输出平衡,对直流母线测量也平衡。初步判断1号变频器存在问题。将其拉回公司进一步全面检测后发现,驱动电路部分无异常,更换光纤信号转换板后,三相输出平衡,带负载测试,各项参数正常,此机修复。到现场安装后,再次试运行,依然启动后很短时间,又F30002,过电流。再次脱开电机空载运行,此次变频器故障灯不再亮,空载输出也正常。找来一台小功率电机现场带载,正常工作。遂怀疑客户电机存在故障,反应到客户,客户答复,电机已测试,无异常。因现场无电桥,只能采用兆欧表测试电机,兆欧表显示,电机确实无异常。故怀疑变频器仍有问题,但反复排查,并未发现问题,更换主板,故障没有排除,更换光纤转换板,故障没有排除,更换驱动板和IGBT,故障也没有排除。一时陷入僵局。最后仔细检索变频器报警信号,发现一直是v相故障。由此才想到将相序对换,并将电机联轴器拆掉,让电机空转。再次启动变频器,监控报警信号发现,此时,故障值发生改变。变为u相过流,由此判断,电机存在故障。后客户将电机送电机厂全面检测,检测结果为电机绕组匝间短路。
  半个月后,电机修复,启动后,故障解除。由此我想,作为变频器维修人员,必须对电机有所了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配备一台专门测试电机的电桥。还有就是说,在现场,你必须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作出判断,尽量减少客户的态度和意见对自己造成干扰。进而导致判断失误。此类情况还有一列,时间关系,下篇再述。
  转载此文章时请注明www.pgjxo.com盘古机械网,谢谢!

网友A:
我想问下所述并联驱动一台电机是什么意思,二变频的输出并接在一起?

网友B:
这次修理花费不低啊,能换的都换了,不是专业维修哪里搞这么多配件。

楼主:
更多的详细信息到请到盘古机械网浏览:http://www.pgjxo.com/jishu/list.html

网友C:
东换西换是专业吗?

网友D:
楼主经验分享的不错,很详细,学习了,只要能尽快的解决问题是最大的目的,够精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分析的非常到位,可以借鉴。

网友F(2014-10-13):
感谢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G:
什么是并联驱动一台电机,哪位普及下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