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两坨

楼主(2013-07-10):
(无正文)

网友A:
用电机的话可以用丝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面两个是缸那一类吧,用丝杆的话,是伺服电机直接带动丝杆旋转,控制刀架前后左右动作吗

网友B:
有个东西叫伺服气缸

网友C:
这个机器上面有没有比例阀?
有的话就是伺服气缸

网友D:
那个东西是往里头通气还是通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东西是往里头通气还是通电
对先确定用什么动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东西是往里头通气还是通电
对先确定用什么动力
先看是什么驱动的

网友G:
楼主直接把相机镜头对准那根管来个特写。
是油管就是液压缸,是电线管就是伺服马达。

网友H:
楼上说的不错, 不太像是伺服气缸,比较像是液压伺服

网友I:
那上面两个是缸那一类吧,用丝杆的话,是伺服电机直接带动丝杆旋转,控制刀架前后左右动作吗

网友J:
还有个东西叫直线电机!不用旋转运动!

网友K: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伺服气缸?

网友L:
该不是旋转编码器吧!估计就是一个气缸什么的···

网友M(2013-08-17):
像普通气缸多一点,工件加工要求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