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10):
求论坛里面大神帮忙。如何变频器利用485和电脑通信。求详解,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看变频器的说明书,用电脑编程发出信号和它通讯

网友B:
电脑一般是232口,变频器得看看有没有232,如果没有就要加装232转485,网上下个串口调试精灵之类的软件,连线上电,看变频器的说明书有关的通讯协议,应该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