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我单位多功能天车 PLC近日出现如下问题:(PLC 为:AB SLC500 5/05系列,CPU为:1747-L551,电源模块为1746-P4
在检修天车滑线时,将滑线电源拉下,1个小时后恢复送电。此时,PLC CPU 报故障,故障红亮闪烁。试图用笔记本通过以太网连线查看故障原因,网络通讯正常,但无法找到该CPU站点,无法实现检测。只好重新组态,绑定物理地址与IP地址,重新灌入程序。恢复正常。
怀疑:CPU内锂电池没电了(已使用了三年),于是更换了新的电池,重新组态绑定物理地止与IP地址,重新灌入程序。并作了CPU断电实验(约半小时),一切正常。但拿到天车上使用后,一次意外停电半小时,恢复供电后,又出现了上面所描述的故障。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由于对CPU内锂电池的作用不甚清楚,我又作了如下实验:(该CPU为非故障CPU)
,将CPU内电池取出,让CPU不带电池工作,CPU绑定物理地止与IP地址并灌入程序。让我不理解的事实发生了:将CPU断电后,再送电,程序居然没丢失,一切正常。后分别断电10分钟,20分钟,30分钟,都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还请专业人士帮助解惑。

补充:
昨天下班前,我将CPU 断电(CPU内未安装锂电池),今天早上上班后,通上电源,CPU仍然正常,未报故障。那锂电池倒底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这个我也解释不了
楼下回答!

网友B:
工作时产生的一些临时数据保存用,基本程序是不怕掉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说,这种故障跟电池的关系不大?还有CPU 故障红灯闪烁,应该是有多种故障原因的。目前我遇到的情况是CPU报故障后,我准备用电脑连接CPU,查看一下故障代码。但无法连线,用RSLINX查找站点也无法找到。只能用BOOTP-DHCP查找该CPU ,重新绑定IP ,再灌入程序。可每次外部供电没有时长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后,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麻烦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