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请问 西门子440  6SE6400-2UD21-1AA1   1.1KW 的变频器 上面有 L1(L) L2(N) L3 这个 L 和N  是不是就代表可以接入家用220V的交流电 也可以工作  就是功率有可能小点 负载能力下降   我没敢接  怕烧了 一个好贵的

楼主:
要是能接的话 输出还是3相的吗? 能否接220的单项电机

网友A:
可以的输出也是3相220V

网友B:
可以接
标示没有错!

楼主:
OK   谢谢了   我正发愁家里没有380V电    这下好了

网友C:
都在瞎扯;
这是AC380V供电的型号;
1、你接AC220V绝对不会烧毁;
2、你接AC220V绝对不可能带电机运行起来;

网友D:
L和N代表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吧

网友E:
可以接,输出是三相,不能接单相电机至少我没看见过,

网友F:
6楼正确吧,L N表示可以短接过来作为驱动器的控制电源。

网友C:
2UD的字母D表示三相380V供电的;
塑料壳上标的L、N不用理会,这个外壳与AC220V是一样的,当购买是单相AC220V供电的型号时按这个标记接;

网友G:
在家里用?是调试吗?如果是为了调试,而不是带满载的话,可以搞一个AC220V/AC380V的单相变压器,然后将单相的AC380接到1.1kW的那个变频器的输入,调试没问题了。但不要带载太重就行。

网友H:
单相变频器多了 可以接单相220 也可以接3相220 输出是3相220 也有输入单相220 可以接单相电机的 也就是带电容的那种 这种比较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单相变频器多了 可以接单相220 也可以接3相220 输出是3相220 也有输入单相220 可以接单相电机的 也就是带电容的那种 这种比较少见
这是AC380V三相供电的,不是三相AC220V的型号;

楼主:
要是控制电源的话也不能 N和L同时接在一个接线柱上吧 这个可是输入
要是接一个380 再接一根N就放炮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是控制电源的话也不能 N和L同时接在一个接线柱上吧 这个可是输入
要是接一个380 再接一根N就放炮了
做一个AC220V/AC380V的隔离变压器就行。

网友I:
看看说明书比较可靠

楼主:
这几天有时间做了后就知道了 呵呵 不需要带多大负载 电机能驱动就可以了 就是实验而已

网友J:
有争论的功夫去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