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受到干扰

楼主(2013-07-10):
我现在用的磁性开关(气缸感应开关)出现各种问题。首先是接在气缸上,气缸到位时不导通,用带磁性的螺丝刀在附近晃一下就能导通。还有机台上存在步进电机,在断电的情况下手动转动电机轴磁性开关都会导通(两者距离半米),通电后步进电机收脉冲转动,磁性开关会随之忽闪忽闪的通通断断。

网友A:
磁性开关有灵敏度可以调节的

网友B:
会不会是气缸内的磁环的问题,而不是感应开关的问题,另外是不是你的地线没接好。

网友C:
是干簧管还是霍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气立可气缸感应开关sc-09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气缸有换过,没有解决

网友D:
这种情况下就不要用磁性开关了,换接近开关试试。

网友E:
干簧管(舌簧管)这类磁性开关质量比较差

网友F:
时间久了安装位置移位了

网友G:
气缸的材质是铝的?还是钢的?是否导磁?

网友C:
钢的肯定不行

网友H:
更换耐强磁场的磁性开关,一个估计要三四百块钱!
我在现场也遇到过,设备运行时,磁性开关受干扰,会突然闪烁一下,后来解决方法是在软件里加延时判断来避免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