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菜鸟问题

楼主(2013-07-10):
这个三菱的GT900啊一些触摸屏 和维纶的一系列触摸屏有什么不一样 两者有啥联系吗 比如说学习其中一个 会不会再学另外一个就会简单 还是两者没有任何联系 谁能提供一些学习方法就更好了 谢谢大侠

网友A:
两着没什么特别的联系,不是同一个厂家的产品,就像三菱的PLC喝别的厂家的PLC一样
当然学会了一种,再用另外一种要容易些
三菱的GOT900系列是老的了,现在是GOT1000系列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新手学威纶通的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C:
这个学一种全部都会应该是不太可能
如果会一种其他的相对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D:
学会了一种,学不会别的,只能说明一个字“笨”。

网友E:
哪有这方面的教程,请提供。谢谢。

网友F:
各个屏或是PLC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指令或是应用都一样,但是细致上的应用就要仔细看该品牌的说明书了

网友G:
各个厂家的设计思路不同,有的差别很大,有的是后来仿的,就很好接受了

网友H:
会一到两种屏,再使用其他屏就可以借鉴,尽管各菜单有不一样的,在操作上也有差别,但做一些简单画面还是没有问题的!做漂亮还是按说明书得多花点时间!

网友I:
二个是风牛马不相及;
不过一个学的好的话,再学另一个完全不费什么劲;

网友J:
学常用功能都不难
看看手册几天就会了

网友K:
下载相关软件,看帮助,只要用心,很快就能入门了。

网友L:
触摸屏说明书有不,发一份给我呀,我还不会呢。。。

网友M:
学会一个,另一个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