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为防意外,和修改程序方便,准备把在用的C200HX系统用户程序用电脑备份下,请问各位数据线的型号或如何自制,电脑端需要装什么驱动(软件),还需要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要用一个通讯卡,具体型号和设置可以上网收一下

网友B:
电脑上要装CX-Programmer或CX-One软件,如何使用就需要找本软件操作手册看看了!看看PLC硬件上有没有RS232的串口,串口板也可以,如果有就可以做根数据线,电脑端235,对应PLC端239,同时电脑端46脚短接,78脚短接!如果没有串口或不会用串口,可考虑买根下载线:CQM1-CIF02
就算有这些了,还得了解这个PLC上是不是写了密码,
最好是邮供应商提供程序备份!还有一个方法是拒绝供应商自带电脑进来,由你提供电脑,使用完毕后让其保存在指定位置!随后将备份程序电邮给供应商。

网友C:
呵呵;C200HX都有二个通讯口,20PIN的编程口与CPM1A一样的,电缆为CQM1-CIF02;
另外上面有RS232接口,如果是标准定义可以用XW2Z-200S-V电缆通讯上,如果连过人机界面可能通讯定义改过,需要用编程口了;

网友D:
将dip开关5置on232口就是标准通讯。

网友E:
编程口 232口都可以
安装CX-P软件
USB口的用USB线或者转接器

楼主:
谢谢回复的网友。准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