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怎样区分热电偶 固态继电器 和加热棒的好坏!???以便在设备维修时快速的判定

网友A:
加热棒最简单,测电阻估算。固态继电器还真没什么好招,用万用表也测不出来,输入端通上电,输出端用万用表量也是不通的。热电偶纯粹没招,所以后两种我都是采用替代法,客户报故障,我根据现象分析大概是什么问题,把我能想到的需要带的东西都带齐,估计哪个坏了换哪个。

网友B:
固态继电器量下输出端有没有击穿,热电偶有故障时,温控表应该有指示

网友C:
感温棒对应各种温控器,判断其有没有断线可以查看温控器上有没有断线提醒; 要检验其测量误差就要配合测温计了;
加热器的损坏情况通过测量电阻值检查; 固态继电器可带电测量其输出端的电流,用钳表,调整温控器设定值远大于现在实际值,检查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是否有直流电压,如有,用钳表测输出端到发热丝间的电流!没有电流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万用表测,平时的经验

网友E:
对于热电偶的检查可以这样进行:先用数字万用表的通断测试档测试其正、负极,蜂鸣器响,说明热电偶没有开路。然后再用直流电压毫伏档测量有没有热电势?(当然前提是在设备上,且有一定的温度)必要时把热电偶连保护套管放到沸水中,测量热电势来判断其输出值是否正常,测量时要考虑冷端温度的影响。

网友F:
加热棒、电热偶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即可。固态继电器可在加热时用钳行万用表测量一下三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分享下经验么?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