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施耐德变频器atv31 1.5KW开机SCF故障。查了一下电路才都好,模块好是好的。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SCF应该是电机短路或者接地短路,检查电机,配电线路以及接地线路!用图形终端查看一下故障的描述,接着可以参考说明书修改参数试试!

楼主:
电机没带,接线端也是好的內部没短路的地方,怀疑内部检测出了问题,不知道查哪里。哪位大侠有修过此类故障指点一下

网友B:
查一下马达控制板上的IC5的1,7,8脚,在没有电流输出时,这3个脚的电压应该是2.5V
这个IC5是电流采样电阻的运放。

网友B:
施耐德SCF有4种:
1,SCF1:电机短路,查采样电路通道
2,SCF2:阻抗短路,电流不平衡度超过25%会触发,但是一般都是内部连接问题导致的误触发
3,SCF3:对地短路,零序线圈触发,查零序线圈的电路
4,SCF4:IGBT短路,查触发电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ATV58HD29N4,上电报SCF,换IGBT整块板后,不报警。现场安装后,什么也没动,报警了。现拆下后上电就报警。请教!

楼主:
照三楼的方法测量了iic5电压都好的,cpu也补焊了,开机还是scf故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TV58没有修过,所以没有好的建议给你,不好意思

网友B:
回复 楼主:
1,上电,PA对U,V,W电压电压是否一致,U,V,W对PC电压是否一致。如果有不相同的,可能是模块或者驱动电路有问题,触发了SCF4
2,CPU的37脚为零序线圈的输入,量一下对PC是多少电压,正常为5V。如果不为5V,查零序线圈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毛病真的修不好了,cpu37脚5v电压也好的p对u v w 电压450v,n对u v w 电压15v,这正常吗,我怀疑可能是cpu坏了,要么就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确认故障在CPU板上,我这刚好有多2块,要的话便宜转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帮我分析分析哪里还能报出此故障,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B:
回复 楼主:
qq:77511278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qq拒绝添加好友

网友D:
我在油田现场工作,有一批ATV61变频器,上电就报阻抗短路,估计你的变频也是阻抗短路故障,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话:15851484069
正常工作时间可以直接找我

网友B:
回复 楼主:
ATV61的阻抗短路 (SCF2) 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
如果你是偶尔报这个故障,而且下电在上电能够复位的话,很可能是内部连接的问题

网友E:
QQ1085064786我们专业修过的,把图片发过来,给你指点指点,   SCF修过的。具体看板子,才能想起在那块有问题

网友C:
修过ATV58。报SCF,沿着IGBT电路仔细进行排查,发现有一路信号与其他两路有差别。顺着电路乱查一气(没法,多层板没图纸),查出R205电阻,标称4641,实测开路。换。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