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星三角启动问题!没有辅助触头直接利用时间继电器来转换行吗?当然时间继电器是长期通电的!JS14P

网友A:
没有铺助触点怎么进行互锁?
哪个厂家生产的接触器这么垃圾?连铺助触点都没有?
用时间继电器怎么控制?,不安全的。
星三角转换过程中会有三根线短路的线在马达与电源之间切换,没有接触器之间的互锁是绝对不安全的。
楼主的星三角接触器要是铺助触点坏了,可以考虑加装接触器机械互锁,或者使用小型PLC进行控制。
电气控制只要有电源线路短路切换,对控制要求都是很高的,否则就是发生短路,起火,电气火灾,丢西瓜捡芝麻。

网友B:
安全第一

网友C:
转换应该没有问题,但没有辅助触点怎么实现星角互锁呢?

网友D:
我试过只通控制电源。动作都OK,送了主电源切换时就炸了,一定要辅助点互锁。

网友E:
动作可以实现,但没有辅助触点做互锁,在切换的瞬间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而且如果没有互锁,如果哪个交流接触器损坏了,也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也就是说通过时间继电器转换,1,2电源,3,2接一起,4接角接触器,5接星接触器,这样时间继电器不断电,时间继电器型号是JS14P

楼主:
接触器只有常开,没有常闭想进行星三角转换,这样行吗?我实验的时候是能正常转换的,投入使用的话行吗?

楼主:
另外一个,用这个图接星三角时间继电器用JS14P把2,3接一起,5接星,为何角型接触器吸合了时间继电器还在通电,也就是说指示灯还是亮的!角型经过星常闭,行吗?

网友F:
有专用的星三角继电器;

网友G:
可以买几个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装在交流接触器上。接触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H:
时间继电器不适宜长时间通电,容易烧线圈哦。

网友I:
时间继电器不要长时间通电,用它只是短时间的事

网友J:
可以,电子时间继电器长时间通电完全可以的。

网友K:
我看再差钱也不能这么干呀!短时间试验和实际运行是两码事,一但出事可不是你省那两个钱的事啦!

网友L:
这个不行
时差和机械动作会有问题

网友M:
安全第一
....

网友N:
没有辅助触点,只有一个时间继电器转换,很容易造成转换瞬间短路,造成事故。

网友O:
回复 网友H:
时间继电器现在的貌似都是长时间的通电的吧。

楼主(2016-09-11):
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P:
只要能互锁,不需另外加辅助触头也可以。

网友Q:
有互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