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电车充电器两个指示灯一闪一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
电车充电器两个指示灯一闪一闪是什么问题   还充不进电

网友A:
估计电池坏掉了

网友B:
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汽车

网友C:
电源问题,电压不够220V,电源线质量差,接触不良,更换新线。

网友D: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也是这种毛病,不是电动车或电源的毛病,现在换了新充电器车子正常使用。
估计充电器中某部分虚接,因为坏充电器摔打摔打还能用,就是一会有不行了。。

网友E:
有的是电池到寿命充不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