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维控HMI和PLC在立式包装机上的应用

一、简介

  立式包装机是包装行业中常见的设备之一,适用于包装各类粉末、颗粒、片剂等物体,例如药片、食盐等物品。其工作机理是通过材料拉伸进给装置进行进给,塑料薄膜经过薄膜圆筒形成筒状,经过热纵封装置封住侧面,同时包装物注入到袋中,横封机构再根据色标光电检测装置剪切包装长度和位置。

二、特点

   1、此次开发的包装机主要用于食品包装袋的自动包装。
   2、包装速率最高每分钟70包左右。
   3、PLC选用维控20点集体管型,触摸屏选用维控LEVI777A屏。
   4、PLC负责控制,工艺逻辑简单,需要设置相关参数,大部分功能开放出来,用户通过HMI进行设置。

三、组成部分

  HMI部分,如图1所示为自动运行画面。左上角的停止按钮按下后,状态切换为启动,机器开始运行,自动运行过程中,手动操作被屏蔽;除了模式切换之外,还有连包停机功能,即设定生产设定包数后自动停机。

                        图1 自动运行画面

  如图2所示为手动操作画面,供用户调机,做一些简单的工艺调试。

                           图2 手动操作画面

  此外还有参数设置画面,报警记录显示画面和I/O监视画面等等,参数主要是对一些工艺的工作时间和延迟启动做设定,地址监控供用户查看PLC输入和输出的当前状态,报警画面是在包装机运行过程中出现时先闪烁右下角的画面切换按钮,然后用户点击该按钮进入报警画面查看具体的画面信息。

  2、PLC部分,在运行过程中,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可切换定长切和跟光标切两种,如图3-图5所示为定长切和跟踪切的PLC梯形图指令。跟踪切时考虑到光标故障的情况,所以添加了故障检测,当故障次数累计到设定次数时报警并停止所有工艺。

                               图3 定长切和跟踪切

   如图4所示为色带防抖的PLC梯形图指令,由于打码会带来振动,所以色带检测时会有很轻微的抖动,虽然不明显但是却会使PLC异常停机,报警那边却没有提示,加入防抖功能,让PLC检测到色带检测型号,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抖动,就认为信号有效,有抖动则剔除当次检测。

                                   图4 色带防抖

四、结束语

  立式包装机占地面积小,运行操作简单,生产效率符合工艺需求,与枕式包装机不同的是,立式包装机整体工艺相对简单一些,而且机器规模相对小一些。这次的工程开发客户很满意,包括中间客户又提出新的需求,然后对工程进行程序添加和调试,都相对比较成功。对于维控的PLC和触摸屏,客户表示认可,并且设备已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