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请教

楼主(2013-07-11):
我要加工一个直径为12的工件主轴变频控制,进给用伺服控制,相应的我应选多大的变频,主轴电机,和伺服电机啊

网友A:
就为了加工这个零件去专门研发制作一台数控车床?
数控车床有那么简单吗?
这种零件,以前用单轴5刀精密车床(不是变频,也不是伺服)也可以车出来的。

网友B:
不考虑六边形只要是普通车床都可以加工的。数控车床只要是带主轴编码器的也行。

网友A:
六边形不是问题。
用六边形的材料车就得了。
楼主是大量生产吧,研制至少要挺长时间。
直接到市场上买普通车床就得了,最好是有师傅调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产,自动装卸料

网友B:
用数控纵切车床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要,这种机床就是带自动上下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