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3-07-11):
需要什么材料?
3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
怎么接控制线?不懂,求赐教。网上搜的看不懂。

网友A:
楼主是新手。
还是请个师傅手把手教比较好。
连电路图都不会看。

网友B:
有图都看不懂,跟你说也没有用。

网友C:
这个比较难
还是先看图吧!

网友D:
找本入门级的《电工》看看,那里有非常详细的讲解与说明!图文并茂,想不懂都难!
倒是星三角配热继有点学问,这个要注意。

网友E:
其实这个很简单,但最主要的是要先看懂原理图,不然在实际运行时就要出事故。

网友F:
好好学习《电工基础》,看懂电路图在上手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启动如图所示:

网友H:
楼上的图很好,楼主要好好看啊,不明白的提出来

网友I:
没有看明白
是不是停止按钮按下,km1工作,启动按钮按下km2 工作。km3有什么作用,没有看明白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看明白
是不是停止按钮按下,km1工作,启动按钮按下km2 工作。km3有什么作用,没有看明白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指点。
您老人家这样差的太多了吧?
电路原理都不知道,找个电工培训班好好学学吧?

网友K:
看不懂就没办法了,只有找人手把手教你了,来着问没用的

网友L:
这个真会让人崩溃,连图都看不懂问了也白问。

网友M:
资料很多,大部分电工书上都有。

网友N:
启动按钮按下后,KT、KMY和KM1先后接通,延时时间到时,KT、KMY断开而KMD接通。即完成星角转换后, 只有KM1和KMD接通。

楼主:
启动顺序我照书接的是
按下启动按钮--主接触器--KT---星接触器吸合----计时到了以后KT常开变为常闭---星接触器线圈断电--角接触器吸合------这期间主接触器一直吸合。

主接触器用到常开触点----星角接触器用到常闭触点---星角互锁。

网友O:
其实很简单的好吧!

网友P:
回复 网友D:
这个真的有点难,只会空气阻尼式的时间继电器电路!别的继电器没搞过!

楼主:
回复 网友O:
已会

楼主:
回复 网友P:
很简单了   只要会看电路图就能自己做了。

网友Q:
7楼的图非常好,你可以按照他进行接线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Q:
办业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