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松器的困惑

楼主(2013-07-11):
各路高人:愚兄的冷水机组用的是西门子PLC加扩展模块(6ES7231-0HC21-0XA0)控制的,因温度传感器的温变坏了(Pt100阻值正常),导致机组不能正常工作,买了一个和原配同样参数的温变输出是4-20mA的且校验合格,但安装后该机组显示温度不是最高值就是最低值,询问厂方说是温变为3根线的电压型接法,请高人指点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的有电压型和电流型之分吗?怎样接线呢?

网友A:
你模块接收的什么信号啊,是电阻还是电流啊,你买的温度变送器没有测试过吗?我公司用的一进二出的电阻进电流出,进三线 出二线

网友B:
你原来用的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工友的探讨,我的温变输出的是电压信号(1-5V)进入西门子模拟量模块,原来是被厂方忽悠的一把,他们将1-5V输出的温变上标注的是4-20mA了。我无语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