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数控车床显示器报警:Z轴未准备好,Z轴伺服报警。
可是Z轴伺服驱动器显示正常啊?
有时好有时报警
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A:
检查一下原点的感应开关是否良好,如果原点没感应到,会报警出错。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B:
什么系统?

楼主:
系统是北京凯恩帝CNC 20T的。在加工的过程中,天热的时候出现报警,

网友B:
华兴没见过,你可以看一下伺服是否过热,如X轴和Z轴驱动一样可以互换试一下。

网友C:
估计是Z轴驱动器有点不稳定了。

楼主:
与系统有关系吗?系统是北京凯恩帝CNC 20T的

网友D:
驱动器与面板线路接触不良,没其他问题

楼主:
7楼的朋友,很肯定啊,我再看看。

网友E(2013-08-17):
最大的可能是驱动器与系统的连接线有松动,检查插头是否有松动,线是否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