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我们单位的配电室,对低压抽屉开关的回路安装了剩余电流监控系统,对于每个回路的漏电电流进行检测,漏电值超过500mA报警,现在有不少回路的漏电值达到4000mA,甚至更高,经过检查,断开主电源无漏电值,每送末端的一个开关均有漏电值,所有的开关对漏电电流都有要求,从30--150mA,也就是说显示4000mA,实际应该没有漏电,否则开关是送不上的,求高人指点如何检查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抽屉开关处的漏电电流检测线圈,火线与零线均穿过了)

网友A:
这个漏电电流是怎么测的?

网友B:
这个应该跟感应电有些相似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真漏电4000mA是不是用普通钳形表都可以测出来了哦,不漏电时零线火线电流相等钳形表是测不出来电流的,如果有毫安级的钳形表就更好测了,如果实测没有4000mA漏电电流应该是你的检测装置有问题了

楼主:
修复过的两条回路,一条是零线未穿漏电线圈,一条是空调的零线和地线接错了,其他的还未查出来

网友D:
要测供电回路的绝缘电阻,一般低压供电回路达5兆欧以上!这样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