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如题 目前刚刚开始学PLC  LDP 指令不能直接驱动Y0输出么?? 我的是继电器输出的
感谢大神解答

网友A:
哪个品牌的PLC;
LDP 指令直接驱动Y0,可能是Y0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外部难以观察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mjinbao兄说的很对 确实是一个周期  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指令怎么才能驱动输出继电器  间接控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mjinbao兄说的很对 确实是一个周期  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指令怎么才能驱动输出继电器  间接控制么
LDP X0
SET Y0

Good  Luck~

网友C:
如果是LDP X0 OUT Y0,你是看不到Y0输出的;
LDP  X0    INC D0,你就能看到D0有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    这是致位指令吧  我需要的仅仅是接通一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的是三菱FX1N24MR的 Y0继电器是不动作  但是对应的状态指示灯却会闪一下  时间很短 亮度也没有平时亮  确定这样是不能直接输出了  你说的是给D0写入一个信号么  目前还没学到这个指令  感谢回复

网友A:
是做试验吧,是说点动么?或者,说说需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是点动,可以直接用X0的常开点控制Y0:LD X0、OUT Y0,这个你可能已经知道。
如果是接通一段时间,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D:
个扫描周期,外部难以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的目的其实是一个游戏控制器  目前还在试验阶段  就比如模拟飞行游戏  飞机上的控制开关大部分还是那种常开常闭的钮子开关 如果我要做一块控制面板 用了钮子开关  接下来就是用电板了  普通的游戏手柄的电路板也行但是游戏里都是用键盘常开触点来控制的  他不支持常闭状态  所以我想到了我拥有的PLC  用他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控制  可是他太快了  所以。。。

网友E:
上升沿后断电延时再输出?

网友C:
呵呵;对于继电器来说,由OFF--ON大约需要10mS的时间;
而一个扫描周期比这个时间还要短的多,所以你只能看到指示灯闪一下,而看不出继电器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 没看懂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啊 我就是在想办法让外部能观察到

楼主:
你好 我这两天也没有往下学 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想到上节课学的关于时序控制的 正好上面mjinbao兄说到了定时器
所以我写了下面这段 输入到PLC里面后 结果显示已经能达到我的控制要求了 版主帮看看有什么不妥么 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C:
输出延时关断定时器会用的话,你可以让Y0延时一秒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延时了10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