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w 发电机维修定机

楼主(2013-07-12):
我现在有台5kw 单线汽油发电机维修定机后电压不够,为什么?

                                                  鸣谢!!

网友A:
线圈数据是否正确?如正确查励磁

网友B:
定机是什么?

网友C:
实在说不清楚,发张照片上来,大家也好帮助你!OK!   估计是一台5KW单相汽油发电机定子修好后发出的电压低。空载电压多少?有刷还是无刷;定子数据正确,汽油机工作正常的情况下,稳压块AVR有可调电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