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士变频器NSA2000

楼主(2013-07-12):
上电没事,一运行就跳模块故障,经测量模块没有问题,求高手赐教

网友A(2013-09-05):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驱动保护电路的故障,但模块故障的可能性最大,不知道你是怎么量的模块,如果只是用万用表量的话,有些故障是量不出来的,比如说触发端子烧坏或者是IGBT断路,不知你的变频器用的是不是一体化的模块,如果不是的话,有些模块的上面是可以打开的,你可以打开对着强光看看里面有没有烧黑的迹象,一点个人见解,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