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2):
求高手大虾帮忙,QD75P与QD75D接线有哪些区别?控制的伺服放大器可以一样吗?谢谢

网友A:
P是集电极输出,脉冲频率200Kpps,模块到驱动器的接线要求是2米之内
D是差动输出,脉冲频率1Mpps,模块到驱动器距离要求是10米之内
控制的伺服放大器是一样的,只要接口能对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脉冲段接线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脉冲段接线一样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脉冲接线端接线一样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脉冲接线端接线一样吗?

网友A:
脉冲接线不一样,集电极和差动的主要区别就是脉冲、方向的接线方式不一样,这个QD75P QD75D手册中有说明的
伺服说明书中也会讲到对应集电极和差动的不同接线方式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一般支持集电极和差动二种信号,所以选哪个都可以;
如果终端只支持一种时,选型就要注意了;

网友D(2017-04-15):
要看伺服驱动器说明书接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