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2):
我想问问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
另外这个路径是手工配置的,还是通过消息路径浏览器选择配置?

网友A:
不知道帮不上你

网友B:
楼主说的是msg2.0.db吧
应该是不能任意更改路径的。

网友C(2014-07-16):
通过手工配置的,通过本机架的C网与另一个机架的控制器通讯,LocalCNB指的是本地C网,2指的是通讯路径,15指要通讯机架上C网的节点号,1为背板,0为控制器所在的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