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EP7 改不了程序

楼主(2013-07-12):
STEP7 V5.5+SP1 版本
程序为甲方给的模版
在模版上发现不能修改程序。一修改STEP7 自动报错强制关闭,
设置中,程序并未写保护,是否是在STEP7中还有什么设置能保护程序?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用于确认你的问题不是因为系统问题导致。

网友B:
是软件授权的问题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一次我是只能读不能改,重装STEP7也不行,把文件删了,再解压好用

网友D:
尝试编辑其他程序文件,如果没有问题,该程序文件可能损坏。
或者上传程序文件让网友共享,用不同的电脑尝试。

网友E:
感觉像不兼容问题

楼主:
甲方给的标准模版程序不能修改,自己建立的新项目确没问题,编辑其他的程序也没问题,程序太大传不上来。

楼主:
程序上传到百度网盘了,望大家看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034405916&uk=3342209358

另外,我刚才把该程序里的FC块,复制到其他程序里,可以修改,就是在模版程序里,编辑不了

楼主:
你的思路让我解决了问题,该程序是非本地系统语言下创建的,把系统转换成创建项目时的语言,程序能成功编辑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