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2):
情况:
   1.变频器上电,充电电阻冒烟,测量IGBT模块已经短路烧毁。
   2.变频器调试运行期间,在插拔主控板或更换同批次合格主控板(程序一样)过程中,充电电阻烧,测量IGBT模块已烧毁。
   3.这样的情况,已有15个左右,此种情况的不良率已经3%(不过,其他的不良,也都一一修好了,目前不能解决的主要就是这种情况)。
猜测:
   1.会不会是我们的程序不够成熟,没处理好,造成上下桥臂直通呢?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97%都正常啊!
   2.我们的电容用的是黑金刚的,总容量足够,不过生产日期是2011年8月,实测容值为236uF左右(270uF)。会不会是电容的原因呢?
   3.主控板和驱动板的排线在插拔过程中会不会有影响呢(都是掉电插拔,电容还有残留的电量,上电后,电阻烧)?如果是这样,究竟这种动作会造成什么情况,而产生这种IGBT短路故障。
   4.大家也来说说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烧IGBT的原因,很可能是直流侧有短路或环流问题。烧预充电电阻就是一个佐证。

网友B:
调试运行,换主控板怎么回事

网友C(2013-08-26):
你这问题太多了 直流端带电情况下不能拔驱动线  另外肯定是驱动电阻先烧  然后才有IGBT 模块短路  因为如果IGBT 短路 是有故障返回到主板的  根本就不能启动 充电电阻烧 再看看直流端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