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与功率的关系

楼主(2013-07-12):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问一下电容与功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怎么选择电容,在着电容的标注容量与万用表测量的容量以哪一个为准。谢谢!

网友A:
标注容量与万用表测量的容量应该差不多,标注功率与电压有关,与电压平方成正比,相同功率电容,标注电压越高的容量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您的解释。已知电压,电机功率,电机的功能(负载)怎么选择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