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3):
今天有一台台达PLC,我想把里面的程序调出来,限制3次输入密码,我试着输入两次都错误,最后问厂家,结果他告诉我一个错误的密码,现在一输入密码就是通讯不支持,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办法呀

楼主:
3A  30  30  36  34  30  31  32  35  30  31  30  32  37  33  0D  0A  HEX转ASCII后的密码应该是多少呀?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不要里面的程序还好;
如果要读出的话只有找你设备厂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A  30  30  36  34  30  31  32  35  30  31  30  32  37  33  0D  0A  HEX转ASCII后的密码应该是多少呀?请教各位大侠
:00640125010273回车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