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200与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13):
各位老师,本人最近刚接触到西门子PLC。遇到PLC200和电脑之间通信问题。我选用的PC/PPI cable(PPI)
地址是 0 网络参数 选择的是 高级PPI 传输率是9600 最高战地址是 31 本地连接的 是COM3
数据线应该没问题,以为我刚跟触摸屏输了程序。请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upload=jpg]/uploadImages11/2bce0eb776b36b9d1320b171e2037fa6.jpg[/upload

网友A:
通讯属性界面,有个高级PPI前面的勾选,把它取消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用多主站网络? 其他用不着设置吧!

网友A:
2个都取消勾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大哥,我今天 试试看~

网友B:
呵呵;你的COM3是电脑上带?还是直接USB口的编程电缆,还是USB转出的COM口再连PC-PPI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1楼大哥所说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C:
这是初学者经常出现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