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3):
我公司有一个自动门.自动卷闸门.电箱里边没有PLC,只有一个变频器,  门轴上有个编码器。想知道编码器的作用?限位吗?  那么电机接线盒里除了电机主接线外,还有五个控制接线端子,好像是个反馈电阻信号给变频器,  那么这个信号的作用??

网友A:
那五个端子就是接编码器信号的A;B;Z;电源和参考点位。一共5颗线。

网友A:
哦,这些信号的作用,一个是控制开闸(关闸)速度;一个是开闸(关闸)方向鉴向;一个是定位。我是猜的...开闸(关闸)需要定位嘛?

网友B:
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有些专用的变频器把功能集成在上面,节省掉了PLC;

网友C:
关于快速门的编码器,我在这里有介绍: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4502

一些变频器已有简单的程序可编程,如果是固定的上下两个定位位置,多点减速到位停止,有些变频器已可自身编程控制。

网友D:
变频器已可自身编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