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3):
资料都是前面的,可我觉得是后面的,纠结

网友A:
电感元件的参数L=NΦ/i。

网友B:
一个n砸电感线圈,自感系数L,感应电动势为L(di/dt)还是nL(di/dt)呢 ?

1、一个n砸电感线圈,自感系数L,这个n已经包括在L中;
2、所以感应电动势为L(di/dt) 。

网友B:
3、线圈的自感系数L的定义就是线圈自身电流变化率为1A/秒时的自感电动势,举例说线圈的电流变化率为1A/秒时,自感电动势是1伏特,则该电感线圈的自感系数为1亨利!

网友B:
4、所以电感线圈的自感系数L,是针对整个线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