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3):
MR-J2S-20B E9报警是什么原因

网友A:
E9是主电源断开报警吗,检查主电源。主电源上电,不要发生突短就可以啦.
----------------------------------------------------------------------------------------------------------------------
上海壮盈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三菱伺服、三菱PLC、三菱变频器、三菱人机一级代理商
刘新俊  phonne:①③⑤零①⑥零⑧②⑨⑨
QQ: ①①⑨⑧⑨①⑤零⑥⑧
Email:mitsubishi_sale@sina.com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89号均瑶国际广场9C2-9C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