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3):
现在的一种做法是,入户配电箱里有个漏电保护器,

最近供电所的又要求在有用水的又用电的地方要求专门再接一个漏电保护器。
请教这样做法是能增加安全吗?

网友A:
大概吧,没准新装的动作电流小些

网友B:
多此一举...没必要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从道理上说,多一级保护吧;我没见过具体的规定。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

网友F:
可以这么说吧,万一前一个失灵了后一个还可以作为后备保护,如果对你的漏保质量信心十足的话那也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网友G:
有钱就装,没钱就不装。

网友B:
楼主这样做法就不懂漏电保护装置的原理,只需要装一个就好了。漏电保护器具有零序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钱就装,没钱就不装。
反正现在电器的质量也不怎么样,这样放心

网友I:
这个是相对的
理论是好些!

网友J:
理论上更安全,一般家用的都是30mA级,除非进户的比这个大一级,其实就是供电所的捞钱伎俩

网友K:
装上更安全,目前也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