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MICS 驱动器故障

楼主(2013-07-13):
公司一台设备 SIMOTION D为控制中心连接 SINAMICS 书本型驱动单元 一块整流单元带两块逆变单元
故障现象 系统上电后其中一台逆变单元ready 会亮起而另一台却一直无法亮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设备控制工艺 :属于钢材加工剪切行业 由SIMOTION D控制SINAMICS 驱动西门子伺服电机做左右角度摆动就可以把钢板切成不同的角度 俗名叫摆剪
最初是因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损坏 我修复后可以点动伺服电机左右旋转
但是到下一个生产班组做生产计划时却无法驱动 最后发现驱动器有故障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DC Link灯都没亮,说明驱动器连直流母线电压都没有检测正常,检查功率模块的电源部分或者熔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个图片是我已经断电拍的
大家有谁经常玩这个给指点下呗
有图片为了让大家了解清楚

网友B:
这个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CU 有故障报吗?什么故障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CU有一个SF灯亮起 但是之前正常时也是亮起的

网友C:
如果CU没有故障报告,那就用STARTER看看拓扑结构是怎么回事,有没异常。看来是那个维修的电机有问题了。因为,编码器更换,一定要与原来的绝对零点对应,或者重新确认零点。这是伺服电机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一直没有亲自连接过这个设备 请问用STARTER 改用什么通讯方式 DP 还是以太网 必须通过SIMOTION D 来访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一直没有亲自连接过这个设备 请问用STARTER 改用什么通讯方式 DP 还是以太网 必须通过SIMOTION D 来访问吗?
不,计算机安装STARTER,用以太网线直接与S120的CU连接,直接用ETARTER访问装置,获取当前状态下的拓扑结构,你就知道第二个电机模块是否没确认了。是否能用控制字去激活了。如果模块的灯不亮,估计那个模块在拓扑结构中没被确认呢。关于STARTER入门使用,西门子网站的下载中心有文档,去看看如何使用。再通过400技术热线获取支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热心指导 问了西门子好像SIMOTION D只能用SCOUT链接查看
STARTER 是无法查看的
不行只有厂家过来解决了

网友C:
哦?你是SIMOTION D的?我没注意,以为你就是S120的CU呢。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