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4):
我用的系统是wincc5.4的想知道如何实现一个加减按钮如何控制8个mw变量加减 改画面或程序都可以 求高手给出个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短按加减按钮(以下简称按钮)激活按钮切换功能,此时对应的mw显示框闪动。继续可短按按钮进行mw的切换。选中后长按按钮确定后(再一次长按变为减),即可对参数进行加(减)修改。无操作5s退出所有状态。此后的操作从头开始。
写完后才觉得LZ应该是刷水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