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4):
昨天值夜班出现俩问题,请各位赐教,谢谢
一台艾默生EV1000的变频器控制7.5KW的电机,出现反馈频率小于调节频率,并且反馈频率来回摆动,是何原因?
另一台是abb的,出现反馈频率大于调节频率,并且反馈频率来回摆动,是何原因?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的这些呢?是设定值与实际值不一致吗?能不能平衡呢?还是实际频率始终在波动?此时,电机的转速也在波动吗?等等

楼主:
通过dcs,前台操作器显示的,反馈与调节不照,

楼主:
给定频率是20HZ,反馈是30HZ,反馈在30HZ左右摆动

网友A:
这样子呀,那说明这个DCS是不是对信号的规格化有问题呢?还是真的?我不太相信是真的。你可以用一个手持的转速表,实测一下转速的实际值,换算成实际的运行频率,看看DCS显示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