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4):
ld m8002
mov h3333 u1/go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FX3U与FX2N相比,就是对于特殊模块增加了直接读写功能,而不需要像FX2N那样通过FROM/TO指令来操作;

mov h3333 u1/G0   将H3333写入特殊模模块编号为1的BFM#0内;

网友A:
后面不是二个英文go,而是G0(G1。。。。)
前面U表示单元号,后面的G表示对应的缓存号;

楼主:
3u手册没发现这个,q系倒是有这个介绍,没连线起来

网友A:
mov h3333 u1/G0   相当于原来的指令TO K1 K0 H3333 K1;
FX3U起的型号支持;
FX2N/FX1N这些还只能用FROM/TO;

网友B:
注意U和G之前的斜线,反了是写不了的 MOV H3333 U1\G0

网友C:
模拟量指令如楼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