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4):
念念吥忘:虽然工作了3年,也用了3年的西门子PLC,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没注意过,工作中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西门子的计数器C1、C2等最大能接受什么频率的脉冲呢?什么时候必须采用高速计数呢?这个是看PLC的什么指标算出来的?
PLC的计数器在计数脉冲的上升沿时计数。计数器实际上是一种“软件”计数器,与PLC的扫描工作方式有关。PLC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的时候读取数字量输入的值。如果前一扫描周期读取的是0、本次扫描周期读取的是1,操作系统就知道出现了计数脉冲的上升沿,将计数器的当前值加1或减1。下图假设PLC的扫描周期和计数脉冲的周期都是恒定的。如果计数脉冲的周期小于2倍扫描周期,就会丢失计数脉冲的上升沿。实际上PLC的扫描周期不是恒定的,由于程序的跳转或中断等原因,都会使扫描周期增大,导致丢失计数脉冲的上升沿。计数脉冲的高电平和低电平脉冲的宽度小于扫描周期,也会丢失脉冲的上升沿。实际工作中可以用STEP7读取扫描周期大致的平均值,计数器的最大计数脉冲的频率应比它的两倍的倒数小一些。小得越多越保险。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只有改用高速计数器。
图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学习了,那么定时器的使用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你被西门子忽优太久啦

网友C:
那都不是说事儿,如果你输入滤波时间设置过长,你懂得